[求助] spi flash read 操作

楼主(2020-10-12):
小弟在使用spi协议对flash进行读操作时,给flash发送了sck,si,addr,但flash返回的so有时有值,有时候一直为高(不同的bit)
看了一下两种情况的时序,感觉没有明显区别,请教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佬

楼主:
时序的问题,timing不满足条件,导致没读出来

网友:
要读flash,flash里面首先得有数据吧,如果你读到没有被写入数据的区域,可不就是返回一直是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