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采用ADE Assembler的save all

楼主(2020-10-12):
IC618采用ADE Assembler中准备只保存一个节点的电压,在save all中select signals to output(save)选到了selected,其他的选项全部设置到了none或者no,subcircuit probe level是默认的2。然而仿真保存结果却把各个器件模块的电流也保存了下来,造成仿真结果文件巨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遇到过,没解决啊。。。
我经验是和IC61无关,只要spectre高于mmsim15的话,都存在类似问题,即使选择只保存几个点信息,但仿真仍保存所有节点。
问过open-CAD ,@open-CAD   ,他没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是spectre破解的问题吧。。。

楼主:
解决办法找到了。还是subcircuit probe level的问题。设置成0就好了。

网友(2022-01-15):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找到了。还是subcircuit probe level的问题。设置成0就好了。

感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