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cell撒均匀一点

楼主(2020-10-12):
请教一个问题,icc 做placement的时候,有时候会将cell特别聚集,导致route后,没有空间fix setup或者hold,怎么控制一下整体的density, 多电压域的设计
用了下psysopt_density_limint 0.9 ,这个变量貌似不用好。timing更差,面积占用率也更高

网友A:
ICC2 我用这个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arse.max_density -value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2 我用这个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arse.max_density -value 0.5

好的,谢谢回复,我试试

楼主:
icc 有个placer_max_density_threshold 设成0.3 或者0.8 ,看上去比以前好一点,感觉0.8 效果还更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