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双屏

楼主(2020-10-12):
各位大神,我想把VNC实现双屏,现在屏幕链接好了,但是打开VNC无法将layout和schematic分屏放置,vnc在哪个屏幕,他们就只能固定在屏幕上,求大神指教分屏操作

网友:
一个VNC窗口本身可以跨屏幕的。只要机器是双显卡的,就可以在两台显示器上显示一个连续的VNC窗口。

网友:
要两个显示器分辨率一样

网友:
在vnc里面调下分辨率,使vnc窗口拉倒最大时占据两个显示器的大小

网友A:
虽然可以直接调分辨率,拉升至两个屏幕,但还是不好用。每次最大化版图,版图直接跨越两个屏,最好还是分屏为妙。

网友B:
开2个vnc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2个vnc不就好了

这个方法我知道,我是想用一个VNC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知道,我是想用一个VNC可以实现吗

上面的不是有人回答了吗?可以调vnc分辨率,然后把vnc窗口拉大,当然分别率多大合适你可能要试个几次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可以直接调分辨率,拉升至两个屏幕,但还是不好用。每次最大化版图,版图直接跨越两个屏,最好还是分屏 ...

分屏的意思是开2个VN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屏的意思是开2个VNC吗

不是,开一个vnc,如果你项目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账户进行的你可以用自己的账户登录xmanager,然后在terminal中输入vncserver -geometry 3000x1080 -depth 24,这样会得到一个端口号,其中3000x1080只是举个例子,具体多少合适你可以多试几遍,然后你在vnc中的vnc server一栏中输入你的地址加端口号就可以了!例如192.168.1.100:5其中5就是你得到的端口。进去vnc后将vnc窗口拉满两个屏幕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设置的分别率不合适显示就不清楚,多试一试就可以设置好了!

网友:
TigerVNC 设置双屏显示: F8 选择 Full screen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一个vnc,如果你项目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账户进行的你可以用自己的账户登录xmanager,然后在terminal ...

多谢

网友(2021-05-24):
没明白分屏怎么设置

网友(2021-07-11):
搞定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可以直接调分辨率,拉升至两个屏幕,但还是不好用。每次最大化版图,版图直接跨越两个屏,最好还是分屏 ...

解决了吗,如何实现分屏,且窗口最大化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如何实现分屏,且窗口最大化不会相互影响?

窗口最大化,很恶心,总是最大化 双屏,其实个人需求是窗口仅仅最大化单屏

网友(2022-09-20):
我目前 VNC 连两台 LINUX SERVER  看版图和 schematic ..不知道 VNC 有没办法 单纯开 Xterm ?  这样不须要开桌面 , xterm 可分别开不同 屏幕
, VNC 好像得开桌面回去没法单纯开一个 xterm

网友E:
目前使用的也是调整分辨率的办法,用的是Xshell 输入分配指定端口的同时调整分辨率,然后进去拉满屏幕,但是这个办法有个缺点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屏幕,任何最大化操作都会把屏幕占满,解决途径是,写个命令,使得任何最大化的操作都是固定分辨率为XXXX(当然,在左半面的双击最大化会使得应用占满左半面,在右边最大化会使得应用占满右拌面,然后就可以畅快使用了。

网友(2022-11-04):
说实话 开两个VNC更好,相互独立的,更方便

网友F:
微信公众号IC模拟Layout这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信公众号IC模拟Layout这里面有

网友(2022-12-30):
我写的去哪儿了,再简单说一道,保存偏好分辨率到.cdsenv

网友G(2023-06-05):
引用 网友E:
目前使用的也是调整分辨率的办法,用的是Xshell 输入分配指定端口的同时调整分辨率,然后进去拉满屏幕,但 ...

请问下大佬,那个设置最大化窗口分辨率的命令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大佬,那个设置最大化窗口分辨率的命令怎么写?

我也不会输入最大化的词组,我是根据单个屏幕的分辨率去写的两个屏幕大概多大

网友H(2023-09-22):
引用 网友E:
目前使用的也是调整分辨率的办法,用的是Xshell 输入分配指定端口的同时调整分辨率,然后进去拉满屏幕,但 ...

您好,命令如何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好,命令如何写可以分享一下吗

vncserver :01 -geometry 1920X1200            //其中01是你想设置的服务器端口,1920X1200是你想设置的分辨率大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目前使用的也是调整分辨率的办法,用的是Xshell 输入分配指定端口的同时调整分辨率,然后进去拉满屏幕,但 ...

大佬   命令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   命令可以分享一下吗

已经看到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1):
拉满屏的话,确实存在每次最大化都是占2个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