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版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12):
如图将两个管子的源漏合并,金属和接触孔就自动消失了,请问可以设置不让他们自动消失吗

网友A:
看你这样,应该是直接移上去合并的。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你使用finger =2时,中间的孔还在的话,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通过调用1x2 的mos 去看看合并后会不会消失。
从结构上看,两个合并后就是finger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样,应该是直接移上去合并的。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你使用finger =2时,中间的孔还在的话,可能 ...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