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单位增益带宽(500MHz)运算放大器怎么设计?

楼主(2020-10-13):
请问高单位增益带宽(500MHz)运算放大器怎么设计?应该用什么结构?如果有电路可以参考的话不胜感激!

网友A:
不关心dc gain的话,做单级的还是容易实现500M的

网友:
就两级带miller的吧,可能第一级用p nmos input稍微再提高点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心dc gain的话,做单级的还是容易实现500M的

需要两级的

网友B:
带前馈的两级运放,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C:
多大负载?多大DC Gain?功耗需求?什么工艺?
做模拟不说应用场景,只说单一指标没有任何意义的;

100fF负载,增益不要求的话,稍微烧点电流,即使5V的工艺,输入对管也能轻轻松松fT上2G;
来个10pF负载,增益再要求个80dB,FOM值再卡一下,就是一个可以把头发薅秃的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负载?多大DC Gain?功耗需求?什么工艺?
做模拟不说应用场景,只说单一指标没有任何意义的;

目前导师交给我一个探究项目,只说工艺是smic 55nm的,管子用1.2v的,增益和功耗都没有具体要求,就要求增益尽量大、功耗尽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导师交给我一个探究项目,只说工艺是smic 55nm的,管子用1.2v的,增益和功耗都没有具体要求 ...

呃,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去找老板确定一下具体的指标吗?
当然,如果应付了事一下,100fF,20dB,500M,五管单元,100u偏置,输入对管10u/100n,
估计gm/Id至少有15,那么单管跨导估计750uS,gm/C差不多就1GHz多一点点吧;
不过如果这样搞的话,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网友D(2020-11-23):
引用 网友B:
带前馈的两级运放,应该容易实现。

可以给个图吗?

网友:
加大功耗可以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给个图吗?

看附件中所用的运放结构吧。

(good)A 1.2V 2MHz BW 0.084mm CT ΔΣADCwith -97.7dBc.pdf

网友E(2021-11-30):
引用 网友B:
带前馈的两级运放,应该容易实现。

大佬,有相应的资料吗,现在我是GBW不够,想试试加前馈电路,看可以增加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相应的资料吗,现在我是GBW不够,想试试加前馈电路,看可以增加多少
...

就是上面附件中所用运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面附件中所用运放啊

当时没有翻到后边,已经看到了,谢谢大佬。
还有就是我在加大电流,提升GBW的时候,功耗加大了,现在想试一试其他办法,您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当时没有翻到后边,已经看到了,谢谢大佬。
还有就是我在加大电流,提升GBW的时候,功耗加大了,现在想试 ...

这个运放的第一级电流要求非常小,电流消耗主要是输出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的第一级电流要求非常小,电流消耗主要是输出级。

嗯,已经解决了,重新分配了第一级的电流。

网友F(2023-10-08):
引用 网友E:
嗯,已经解决了,重新分配了第一级的电流。

大佬 可以看看电路吗,最近导师也在叫我做高带宽运放,新手论文看的不是很懂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佬 可以看看电路吗,最近导师也在叫我做高带宽运放,新手论文看的不是很懂呀
...

电路是不能看了,那是公司的,你可以看看论文,里边有说明的,如果这个太慢了,可以找一下师兄师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是不能看了,那是公司的,你可以看看论文,里边有说明的,如果这个太慢了,可以找一下师兄师姐的 ...

这个LOW BW HIGH GAIN的环路里面是不是用了ahuja补偿的cc,不是普通的弥勒电容。这个带宽好调吗?

网友:
单级folded cascode好实现,负载大概1p的样子,烧电流400ua。能做到

网友:
当然想cover corner还需要烧,要不就用前馈的两级

网友:
功耗与增益有反关系

网友G(2024-10-16):
二级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级的,可以参考一下

GBW是514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大负载?多大DC Gain?功耗需求?什么工艺?
做模拟不说应用场景,只说单一指标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级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运放没有负载,vdsat取的有点离谱。。。只是为了500M GBW,那什么都能做到,毫无意义。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看附件中所用的运放结构吧。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