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SB、LAN、UART的透传和分发问题?

楼主(2020-10-13):
++++++++++++++++++++++++++++++++++
最近领导让预研一个项目,大概情况是这样。说是有若干块ARM板,这里命名为子板1,子板2,。。。,子板8,每一个板子均有一个USB/LAN/UART口。

让我用FPGA放在这些ARM之间实现透传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让任意两个ARM板之间通过USB/LAN/UART口中的其中一个接口进行透传通信。
        比如A板的USB的数据通过差分线送到FPGA,FPGA打拍之后然后转换为差分信号,然后送出FPGA,
        然后送到其余7个子板的USB接口。然后另外7个ARM板通过解析数据来判断数据是不是送给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就丢掉,是自己的就执行相应命令。
       LAN/UART类似。
(2)每一个ARM板都可能是信息传输的发起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
(3)因为要求高延时,所以要求FPGA不做任何协议解析,只是透传和分发这些信号。
++++++++++++++
我的疑问,以前做过USB和PC的点对点通信,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我总感觉非常疑惑,有点不可行,但是又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可行。
UART比较好说,就算解析协议延时也不大,但是USB和LAN口疑惑比较大。
比如,USB和网口的传输都是差分对传输,FPGA内部都是单端信号,经过转换之后性能必然会大受影响。
USB和LAN口的差分信号,速度应该有几百mbps,而且没有随路时钟,如果不解析协议,FPGA进行采样打拍应该会出现亚稳态之类的错误。
++++++
总之,比较困惑,也有点怪怪的。
这个项目似乎有点像一个harbor,但是常规的USB的harbor也是一个HOST对应多个DEVCE,并不存在每一个DEVICE都是HOST的概念。
而且网口的差分对是4对,她们都经过FPGA之后在转换为差分信号,继续传输到其他子板,同步应该会出问题。
领导说这个是什么VPX总线概念,但是我看书上说VPX概念里面的这些USB和LAN口应该一一对应的。
比如子板3通过网口与子板7通信,子板2和子板5如果还需要网口,就需要单独再增加一个网口。
而不是这种复杂的透传和分发。
++++++++++++
望各位大神指教,如果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方案不可行就太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估计是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要不然直接一个交换机用网口一连用网络协议传输就完了。你用USB还是LAN问题都不大,估计瓶颈不在数据传输速率上而是是响应上,用软件的协议实时性不行,你要做的就是做个硬件互联协议。至于数据传输mac层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要不然直接一个交换机用网口一连用网络协议传输就完了。你用USB还是LAN问题都不大 ...

对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PHY层,而不是MAC层?
我又想了想,可能两个问题过不去。
(1)数据速率太高我感觉不可行。
480mbps的USB的phy层数字信号进来,没有随路时钟,FPGA不知道什么时候采样,
而且就算有随路时钟,480MHz的主时钟,FPGA应该也是跑不了这么快的。
(2)另外,管脚分配为input或者output也不好切换。
FPGA对应的pin都是双向的,收的时候为输入,发的时候为输出。
但是FPGA根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发什么时候该收,ARM板应该也没有办法在bit级别的时间精度通知FPGA。
+++++++++++++++++
所以,我总觉得一定要在至少是数据链路层及其以上,进行USB和LAN口的协议解析,才能灵活分发和透传。
PHY层的透传,既做不到,又没必要。
至于延时,只能在功能满足的需求上再来考虑了。

楼主:
对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PHY层,而不是MAC层?
我又想了想,可能两个问题过不去。
(1)数据速率太高我感觉不可行。
480mbps的USB的phy层数字信号进来,没有随路时钟,FPGA不知道什么时候采样,
而且就算有随路时钟,480MHz的主时钟,FPGA应该也是跑不了这么快的。
(2)另外,管脚分配为input或者output也不好切换。
FPGA对应的pin都是双向的,收的时候为输入,发的时候为输出。
但是FPGA根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发什么时候该收,ARM板应该也没有办法在bit级别的时间精度通知FPGA。
USB或者LAN协议的应答当然也是问题,因为FPGA都不知道应答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无法正确采集到信号。
+++++++++++++++++
所以,我总觉得一定要在至少是数据链路层及其以上,进行USB和LAN口的协议解析,才能灵活分发和透传。
PHY层的透传,既做不到,又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要不然直接一个交换机用网口一连用网络协议传输就完了。你用USB还是LAN问题都不大 ...

是的,延时要求比较高。

网友B:
这是要在内部做个切换矩阵啊。
FPGA内部无法实现,主要难点在USB上,要达到480M且双向,无解。

网友A:
480Mb速度又不高,FPGA外面跟USB或者以太网的PHY芯片相连,出来的数据如果4bit并行就120M,8BIT并行就60M的数据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在内部做个切换矩阵啊。
FPGA内部无法实现,主要难点在USB上,要达到480M且双向,无解。 ...

对的,大神说的准确,就是做一个切换矩阵。
USB的480mbps应该是不行的。
所以想尝试USB2.0和网口的低速模式。
系统不需要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Mb速度又不高,FPGA外面跟USB或者以太网的PHY芯片相连,出来的数据如果4bit并行就120M,8BIT并行就60M的 ...

主要是不想用PHY芯片,用PHY芯片解析协议那么延时就大了。
FPGA想做一个PHY层的切换矩阵,不做任何串并转换和协议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在内部做个切换矩阵啊。
FPGA内部无法实现,主要难点在USB上,要达到480M且双向,无解。 ...

大侠,我又想了想,你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1. 关于USB的480M。
码元的速度太快,而且是异步的,FPGA无法正确采集数据。
所以不可行。
2.关于Low-speed 的USB。
因为Low-speed最大速度1.5Mbps,虽然是异步的,似乎可以用高倍的clk强行采样,
似乎可行。
但是USB2.0协议只有一对差分对,FPGA确实无法非常准确的知道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发。
所以,还是不可行。
3.关于1000M模式的LAN和100M模式的LAN。
同理,码元速度太快。
不可行。
4.关于10M的LAN。
码元速率只有10M左右。
收发用的是独立的差分对,FPGA不用切换管脚的输入和输出。
采用200MHz的采样时钟,倍数足够。
因为是异步的数字采样,在码元的跳变边沿仍然存在亚稳态的可能性。
但是因为码元宽度够宽,也许不会影响外部PHY芯片的解析,
因此可以上板验证到底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又想了想,你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1. 关于USB的480M。
码元的速度太快,而且是异步的,FPGA无法 ...

对于USB因为是单lane双向,所以理论上必须使用三态IO才能完成FPGA的转发。
要不然无解,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对于LAN口,想稳妥的话,可以高速时钟去采集,因为这涉及到数字CDR的问题。要做bit的边界定界,但这个不麻烦。参考一下UART的过采样的程序就可以。

其实我的建议是直接走组合逻辑+时序约束(max/min delay)的方法。
数据速率这么低,FPGA带来的抖动,下一级几乎可以忽略。
甚至时序约束都不那么重要,时序约束是为了保证每次版本编译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USB因为是单lane双向,所以理论上必须使用三态IO才能完成FPGA的转发。
要不然无解,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

好的,我试一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