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clk经过pad后需不需要重新create_generate_clock?

楼主(2020-10-13):
请问综合时clk经过pad后需不需要重新create_generate_clock?我有一个设计,clk经过pad之后延时非常大,这没办法修复,但是在pad的输出端口create_generate_clock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A(2021-03-18):
楼主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PAD仅仅是common path,我的理解是可以的。

网友C(2021-04-29):
楼主是想check 类似SPI/I2C之类的外输时钟/数据的协议接口?
那是需要在芯片管脚处定义时钟,并以此时钟来约束管脚timing的

基本上所有的协议都是以管脚上看到的时钟/数据相位做约束的
按照协议要求对一下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最后是通过在pad的out端口create_generated_clock,并将这个生成的clk作为内部逻辑的时钟,以这个时钟为约束来查看时序。
个人愚见:对于内部逻辑来讲,pad 的out端口的clk才是时钟起始点,所以把pad上的clk延迟也加进来是不合理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AD仅仅是common path,我的理解是可以的。

谢谢回复!
确实是common path,最后这样做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check 类似SPI/I2C之类的外输时钟/数据的协议接口?
那是需要在芯片管脚处定义时钟,并以此时钟来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