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finger

楼主(2020-10-13):
关于mos管的参数finger与multiplier

(2015-11-26 16:24:15)

转载

标签: cadence工具分类: 模拟IC设计

multiplier是指多个并联MOS管

finger是指做成插指形状的单个MOS管

“MOS管做成插指(finger)结构的原因:
1. 版图布局的考虑,模拟电路设计中管子宽长比有可能很大,这样需要做成finger结构。
2. 可以减小栅寄生电阻,同样也是基于管子宽长比较大的情况下。
3.减小了栅电阻的噪声,主要是在高频下考虑。”

对于m=1的管子,总沟道宽度=单个沟道宽度*finger数,对于版图生成更有指导意义,但是xrc提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Calibre在这个问题上有bug.

一般来说 finger取偶数画版图时对称性会好一些

以下观点来着于EETOP讨论:

采用M和Finger得到对应相同的宽度以及偏置相同时,电流特性有些差异,从参数来看,finger的细分会导致宽度调制效应更加明显,影响阈值电压的变化而且对P管和N管影响趋势还不太一样
严格来讲,m分开放,可以方便的进行eco;而n为管子共享,据前辈讲,对esd性能有改善

如果layout的时候你把m=2做成finger=2, 那么layout面积没有区别,但是model上面可能看到区别,因为m=2的定义是两个独立mos,所谓两个独立的mos就是diffusion没有合并,两个mos之间有locos或者sti。如果你的mos size很大,通常pdk会有一个total width的限制,但是你如果通过instance阵列做那么你就看不到total width的限制,这样你的sub or well接触所占的比例是否满足rule的要求

虽然整体上Width是相同的,但是实现结果是不同的(前提是原理图的版图严格对应);对某些模块的设计中,finger是有最佳值的,比如PA,JSSC上有文章提到这一点的。如果比较关键的电路还是多考虑一下吧。

用muti也可以手动share source/drain,效果岂不是和finger是一样的,而且multi的摆放更加自由

个人感觉一般用M精确一点,所以用在电流镜放大,共模反馈匹配这些地方,而且画版图是需要加dummy,用的是Multi的话可以少占一些面积。finger会有一些晶体管的相互作用,所以finger的值并不是真正的值,好处是版图比较好画,不容易报错.

感觉multiplier面积大寄生电容大,但是matching比finger好。电流镜用multiplier可能准一点。如果你被镜像的管子是10/1,那么镜像管用10/1*10效果比50/1*2好。

对于m=1的管子,总沟道宽度=单个沟道宽度*finger数,对于版图生成更有指导意义,但是xrc提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Calibre在这个问题上有bug.

网友(2021-08-12):
关于calibre的这个bug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