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轻/重负载指标与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20-10-13):
我们知道负载调整率是用来评判不同电流下(负载状态不同)电路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在确定重负载,轻负载条件下我们一般会仿真一些什么呢?或者说看哪些指标来评判在重/轻载下LDO的性能?
容性负载的状态下,又该仿真什么呢?

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一般DC只看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tran看负载瞬态响应与线性瞬态响应,AC看环路phase与PSR。LDO主要指标还是看tran。

网友:
看瞬态响应,输出恢复到稳定值的时间

网友(2022-01-14):
什么是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