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C低通滤波器 切比雪夫I型的搭建

楼主(2020-10-13):
老师给的指标是固定增益15dB 带宽2.4M-10M尽量可调  AVDD=0.9V T28下搭建

请问
1:我自己搭的模型对吗 电阻用的Nauta结构 其他的OTA是两个反相器
2:filter solution上我填的指标是10M,要达到这种要求 是让等效电感和电阻分别为610.9uH和35KΩ就行吗 ,调不准怎么办 一点点调?
3:

我搭的模型

我搭的模型
图中三个电容  带宽是看成gm/(C1+C3)吗

4:能给点其他建议吗?谢谢。

filter solution给的无源模型

filter solution给的无源模型

网友(2025-05-28):
请问楼主有关于natua OTA的设计资料吗,想做一个gm-c的滤波器,想采用这个ota,但没找到多少关于设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