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redhat上安装riscv指令模拟spike

楼主(2020-10-13):
大佬们,github上开源的指令模拟器spike在ubuntu在安装能找到需要的库device_tree_compiler,安装成功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redhat上安装找不到需要device_tree_compiler,如何解决呢,谢谢!这个是链接 https://github.com/riscv/riscv-isa-sim
安装教程:
$ apt-get install device-tree-compiler$ mkdir build$ cd build$ ../configure --prefix=$RISCV$ make$ [sudo] make install

网友(2021-03-12):
自己安装device tree compiler哈

网友:
sudo yum install dtc

网友:
解决了吗?
你是编译64位还是32位???

网友:
你需要修改或是新建repo文件,把PowerTools指进去,然后再执行dnf install dtc或者dnf install dtc。我曾经在安装spike时遇到过这个问题,github上yum的package的名字并不与rhel/centos完全匹配,有一两个找不到(即使你已修改了repo),其匹配的是fedora。但事实上,要求的package在repo里有,只不过名字上有大小写差异。一般发现找不到时,用dnf search或yum search一下,就能找到对应rhel/centos的名字

楼主(2021-04-18):
http://mirror.centos.org/centos/ ... .6-1.el7.x86_64.rpm
已经解决了,这个镜像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