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矫正电路

楼主(2020-10-14):
50资产
本人正在做一种低功耗adc,0.5v供电,其中比较器采用全动态差分比较器,如图所示,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适合这种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矫正电路,通常都使用什么方式来矫正失调电压,做这种电路的时候要优先考虑什么

网友A:
A low-noise self-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speed ADCs
不过0.5V应该没法做电流源的电荷泵,建议用下面这篇
A 3.1 mW 8b 1.2 GS/s Single-Channel Asynchronous SAR ADC With Alternate Comparators for Enhanced Speed in 32 nm Digital SOI CMOS
用开关电容电荷泵可能更适合低电源电压,或者搞点花哨的开关电容
A Time-Interleaved SAR ADC With Bypass-Based Opportunistic Adaptive Calibration

网友:
输入对管可以用BJT管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A:
A low-noise self-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speed ADCs
不过0.5V应该没法做电流源的电荷泵 ...

大佬请问一下这种传统的IOS校准对于动态的预防大级该怎么实施,还是说全动态比较器更适合通过调节输入对管衬底电压或者增加输入对管来实现失调校准

网友B(2024-03-27):
引用 网友A:
A low-noise self-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speed ADCs
不过0.5V应该没法做电流源的电荷泵 ...

你好,请问用电荷泵和电容的方式是不是要是不是要时不时刷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用电荷泵和电容的方式是不是要是不是要时不时刷新啊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