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行时钟能否使用FIFO完成跨时钟域传输

楼主(2020-10-14):
如题,我想让一路串行数据经过FIFO完成跨时钟域传输,并且传输过来的串行数据不间断

网友A:
单bit数据?如果是单bit用fifo更好实现,直接将fifo的wValid, rValid信号当做数据好了,而wDat,rDat用不上。不过感觉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bit数据?如果是单bit用fifo更好实现,直接将fifo的wValid, rValid信号当做数据好了,而wDat,rDat用不上 ...

感谢,能给我看一个例程吗

网友:
串行比较典型的spi这种带时钟的,usb这种时钟和数据在一起的需要cdr的,还有uart这种约定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