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option中 gate的turn off 具体是设置什么的

楼主(2020-10-14):
turn off 是负责 设置什么参数的 选中和不选中 看不到区别呀

网友:
当你选中 turn off  时,,类似于与非门这样的逻辑电路中 A和B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A:
建议勾选为TURN OFF ,理由见二楼

网友:
好像 gui界面中默认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勾选为TURN OFF ,理由见二楼

嗯嗯 但是不识别类似的 A B端口 对电路会有影响吗?
在电路中看 symbol中A B端口有标记不同 但是电路中是完全对称的结构
还有 老工程师都会选turn off 我不选报错还会让我改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但是不识别类似的 A B端口 对电路会有影响吗?
在电路中看 symbol中A B端口有标记不同 但是电路中是 ...

进行大模块的LVS验证时,这种对称电路线网接反错误的问题很难查,会造成一堆伪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但是不识别类似的 A B端口 对电路会有影响吗?
在电路中看 symbol中A B端口有标记不同 但是电路中是 ...

有没有考虑模拟部分类似的结构,也不区分,事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