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阶RC滤波器,两种结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14):
前面是一个电阻反馈形式的差分PGA,后面跟一个一阶RC滤波器,第一种结构可以节省四分之一的电容面积,但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两种结构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没区别,性能一样,第一种省面积。

网友:
右边那个可以滤掉共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