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楼主(2020-10-14):
有什么skill函数可以访问mos的length和width之类的属性吗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findparambyname

好的。我看一下。就是想写一个脚本打poly的孔但是不知道怎么抓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findparambyname

这个函数怎么用啊。我查了下也没有例子

网友(2020-12-03):
InstID=car(geGetSelSet())
CDFID=cdfGetInstCDF(InstID)
cdfFindParamByName(CDFID "w")~>value
这样就可以得到选中的mos 管的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