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怎么把底层的label抽到顶层啊?

楼主(2020-10-14):
大神们,怎么把底层的label抽到顶层啊?

网友A:
去脚本区转一下  我记得是有的  不过忘记是哪个了   标题好像是   分享一些自己用的脚本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脚本区转一下  我记得是有的  不过忘记是哪个了   标题好像是   分享一些自己用的脚本   应该是这个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