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 抽取ETM model时,clock pin缺少clock pin attribute

楼主(2020-10-14):
在用PrimeTime读入netlist,sdc,library后,extract_model生成lib, 发现CLKIN 这个时钟定义port缺少clock attribute" clock: true".

CLKIN port在sdc中有定义“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IN] -period xx ".按照手册的说法,提取的时候会把CLKIN 作为clock pin,加上”clock: true“ attribute, 但是我这个为什么缺少这一个attribute呢?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试了两个版本的PT都是这样。。

网友A:
那你在吐etm前用get_clocks看一下clock定义有没有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吐etm前用get_clocks看一下clock定义有没有问题先

Report_clock 正常的,Clock/Period/Waveform/Sources 都有

网友A:
刚刚看了看以前的etm,确实也有这个问题,有的有这个属性有的没有,我研究研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看以前的etm,确实也有这个问题,有的有这个属性有的没有,我研究研究先 ...

老哥,研究出来为什么了么?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兄弟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兄弟解决了没

没有搞清楚原因。手动加了

网友(2021-11-04):
pad属性怎么添加呢?

网友C(2023-06-06):
这个是因为有clock gating check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为有clock gating check导致的。

你好,那请问该怎么解决呢,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是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你可以把这条路径设false,抽出来就没有checkpin了,这个时钟也有时钟属性了。

网友(点评):
大佬,请教下我怎么得到是哪条路径把这个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呀(刚工作没什么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那请问该怎么解决呢,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这个是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你可以把这条路径设false,抽出来就没有checkpin了,这个时钟也有时钟属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你可以把这条路径设false,抽出来就没有checkpin了,这个时钟也有时钟属性了 ...

亲测可行!感谢!解决多年疑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你可以把这条路径设false,抽出来就没有checkpin了,这个时钟也有时钟属性了 ...

大佬,请教下我怎么得到是哪条路径把这个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呀(刚工作没什么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下我怎么得到是哪条路径把这个时钟做数据进行了check呀(刚工作没什么经验,不好意思)
...

你可以报一下from这个port的path,他会告诉你到了哪些地方,你把这些地方设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报一下from这个port的path,他会告诉你到了哪些地方,你把这些地方设掉就好了。 ...

非常感谢,刚刚试了下有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报一下from这个port的path,他会告诉你到了哪些地方,你把这些地方设掉就好了。 ...

请问可以设置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clkpor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可以设置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clkport]吗?

你最好把路径写全了,你先report_timing -from [get_ports clkport] ,所有报出来的都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