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gui界面中,module和instance空白

楼主(2020-10-14):
在读入设计read_file -type sourcefile rtl.list
跑完lint_rtl也有显示违例等信息
但是module和instance是空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20-12-02):
有答案了吗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10-14):
看一下Log,肯定有Error需要改,应该是RTL读入的时候分析操作不当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答案了吗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rtl.list问题,因为找不到部分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