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layout XL 毗连吸附的说明 合并有源区后孔消失-更新附件

楼主(2020-10-14):
IC617  关于用 layout XL 毗连吸附使用的说明   ,经过其他个工程师指导 附件文档文件已经更新,问题得到解决。
layout XL界面  菜单选项   Options→Editor        快捷键(shift+E)
出现对话框  Abut Server (毗连吸附)选项,勾选功能有效,不勾选无效。
1.勾选后使用结果:当两个同类型的管子 有源区有共同节点时,有公共节点的有源区靠近是自动吸附。
分成两种情况。
(1)此节点上除了有连两个管子以外还有其他的器件,即必须有金属布线。
吸附后两排孔自动合并为一排孔。
2) 此节点上只有两个管子无有其他的器件,即不需要金属布线。
中间孔消失,金属布线也消失
2.注意事项:
如果开始选择 Abut Server已经拼接,取消Abut Server分离结果孔会消失;如果想恢复孔,继续勾选上Abut Server,然后选中其中一个管子移动一下就可以恢复了。
3.当然如果想保留 1-(2)这种情况中间的孔。
方法1:可以不勾选Abut Server使用手动拼接。
方法2:Abut Server 不用关的layoutXL界面 菜单选项   Options→layout XL
在layout XL Options弹出的属性窗口将的generation 中的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勾选上,合并时孔会保留。

关于 layout XL 毗连吸附的说明 合并有源区后孔消失-new.pdf

关于layout XL 毗连吸附的说明 合并有源区后孔消失

网友:
顶一个,下次用的时候试试看

网友(2021-01-28):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2021-12-08):
吸附后,如果孔只是重叠,那么能通过lvs,但是吸附后,孔消失了,过不了lvs,为什么calibre识别不了哦?

网友(2022-07-25):
可以的,这个问题新手会遇见

网友(2022-11-19):
没用啊这个方法,有没有正确的完整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3-05-06):
看一下啊

网友(2023-10-25):
感谢,整明白了

网友(2024-02-22):
大佬们,我用了这两个方法还是不可以怎么办啊

网友:
谢谢,解决了。按照方法2修改后金属和过孔在吸附的时候不会再消失了,顶一个

网友(2025-04-16):
顶一下,非常有用,总结的很好,经常因为合并孔重新移动后AA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