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勒近似的输出电容

楼主(2020-10-15):
在拉扎维的例题里,米勒近似的输出电容为何是Cf/(1+A-1),麻烦知情人士告知一下,我以为是(1+A-1)Cf,Thanks♪(・ω・)ノ

拉扎维第二版161页

拉扎维第二版161页

网友A:
p158,米勒定理不是说的很明白了吗,直接套给出的Z1  Z2 的公式就好了

网友A:
笔算的时候输出电容一般就直接约等于C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算的时候输出电容一般就直接约等于CF了

嗯嗯,因为放大倍数A的倒数是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58,米勒定理不是说的很明白了吗,直接套给出的Z1  Z2 的公式就好了

我是套公式算的呀 我怀疑这个地方是书写错了  我觉得输入电容应该是(1+A)Cf  输出电容是(1+A-1)Cf 而不是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因为放大倍数A的倒数是0吧

对,注意增益是-A,公式里是AV,注意正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套公式算的呀 我怀疑这个地方是书写错了  我觉得输入电容应该是(1+A)Cf  输出电容是(1+A-1)Cf 而 ...

好像确实是,输出电容应该是CF(1+1/A)

网友B:
我也感觉这里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这里写错了。。

根据后面的共源极米勒近似结果 我认为书这里是写错了

网友C:
不是啊。书上用的是阻抗Z,电容换算阻抗是在分母的,所以阻抗变成1+A倍就是电容变成1/(1+A)啊
写错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书上用的是阻抗Z,电容换算阻抗是在分母的,所以阻抗变成1+A倍就是电容变成1/(1+A)啊
写错都来了 ...

书上阻抗写的是1/(1+A)倍,所以电容增大(1+A)倍啊,那按照你的意思,请问为啥输入电容变成了(1+A)CF,而输出电容变成了CF/(1+A^(-1))呀?

网友D:
这地方是印刷错误,这页有几个印刷错的地方。在最新的印次里面已经更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地方是印刷错误,这页有几个印刷错的地方。在最新的印次里面已经更正过来了。 ...

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2021-12-13):
你这是第几版?第二版的教材跟你这不一样,改过来了

网友:
楼主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