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请教下ptpx如何将功耗结果传递给redhawk

楼主(2020-10-15):
  如题,请教下redhawk如何导入外部功耗结果去做IR-drop分析?

  没有VCD,ptpx可以在port上设置toggle rate,然后propagate下去,但redhawk找到的命令只能在net(instance)上设置,感觉功耗结果有些悲观,顺便想请教下redhawk是否有类似ptpx的这种功能,找到的STATE_PROPAGATION命令似乎也只是能控制clock gating的enable比例。

网友A:
在GSR里面用 BLOCK_POWER_FOR_SCALING { } 加,去资料区下载一个redhawk的manual,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SR里面用 BLOCK_POWER_FOR_SCALING { } 加,去资料区下载一个redhawk的manual,里面有详细说明 ...

多谢,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