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不同foundry的原理图互转脚本,长期合作

楼主(2020-10-15):
有没有朋友熟悉不同foundry的原理图互转脚本,我们想把foudnry A的原理图转到foundry B去,直接替换老是容易出问题;
想外包给高人,可以长期兼职合作,有偿
直接回复或站内联系,多谢

网友A:
请问您是不是想转工艺,把A家电路里的器件转成B家电路里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不是想转工艺,把A家电路里的器件转成B家电路里的器件

是的

网友:
这个用skill脚本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细调优化尺寸的话。替换的脚本eetop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