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加IOfiller,进行add rings时报错

楼主(2020-10-15):
数模混合版图,流程中整个版图的IOfiller是到后期阶段,用virtuoso添加的。  但我在进行addRing时innovus会报错:GAP among IO cell may exist, use command addIOFiller to fill gaps amongcells before addring
INNOVUS的版本是16.14  而且看之前项目的脚本中也没有用到IO filler,工艺库中也没有合适的filler能用 则该怎么进行下去?

网友(2020-11-1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16):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2021-06-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碰巧解决了,我的问题是出在有两个IP顶着core边界放置了,我将它们留了5um的距离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不一定有用,可以当做参考。

网友A(2022-07-01):
FLOORPLAN的时候Core to Die Boundary 没设置导致楼主的错误哦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FLOORPLAN的时候Core to Die Boundary 没设置导致楼主的错误哦

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A:
FLOORPLAN的时候Core to Die Boundary 没设置导致楼主的错误哦

请问大佬 设置了还是会报这个错 是咋回事呀

网友(2023-04-19):
是因为boundary 的长度跟 IO FILLER 的size 不是倍数关系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