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wr后缀以及不带pwr后缀的ram仿真模型.v文件区别是什么?有否大侠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2020-10-15):
请问pwr后缀以及不带pwr后缀的ram仿真模型.v文件区别是什么?有否大侠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A:
diff 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ff 下不就知道了

这话说的让我无法反驳。。。继续求问

网友:
diff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20):
pwr是指带power,_pwr的文件需要连接inout  VD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