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器件可以只短接不接电位

楼主(2020-10-15):
dummy器件只把端口短接上 在跑LVS时gate选相应选项 LVS也可以通过
可以不接任何电位 只短接吗?
这样的dummy 效果会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不是个有通用答案的问题。
要问你的电路工程师,结合项目、工艺,判断是否存在潜在风发现,评估利弊,再做决定。

网友:
可以,不管怎么接都行,主要是它的摆放位置

网友A:
据我所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你不知道上面会积攒出什么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上面会积攒出什么电荷

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