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f反标net RC值的问题

楼主(2020-10-15):
最近有个问题搞了好久也没太明白。
问题如图,我的block B有一个spef B里面包含了net B1的RC信息,TOP层在做STA的时候分别读入了TOP的spef top和block B的spef B,但是在顶层net A1和net B1其实是一根net。那么工具是怎么反标这条net的RC值呢?
我通过PT还有get_attribute命令发现工具在TOP层是直接将net A1和net B1的RC值都认为是一样的值,但这个值我在spef top和spef B中都找不到。
想请教以下由SPEF文件到最后的report timing命令显示的cap值中间的计算过程是怎样的?
我用report timing报告的net的cap是0.0108,使用get_attribute命令得到该net的ba_capacitance_min属性值是0.005580.

网友A:
SPEF 和物理线对应的。 TOP 有 net A1, top SPEF 就有对应的 RC。
同理,block B SPEF 中也有对应 net B1 的 RC。
STA 读入 top SPEF, block B SPEF 后, 工具会根据 connectivity 进行优化。 net A1, net B1 是同一根线, 工具应该会合并 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F 和物理线对应的。 TOP 有 net A1, top SPEF 就有对应的 RC。
同理,block B SPEF 中也有对应 net B1  ...

多谢,我又看了block级相同net的cap值,确实比在顶层看到的cap值要小。你说的合并是简单的RC值分别相加还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就是由单个的spef中的cap是如何计算得到timing path中显示的那个cap值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又看了block级相同net的cap值,确实比在顶层看到的cap值要小。你说的合并是简单的RC值分别相加还 ...

肯定不是简单的加。
通常一个 net 在 place & route 后分成几段,每一段都是一个 RC network。
top 中的 net 和 block 的 net 连起来后,等于是两组 RC network 连接起来。
STA 工具算的是合并后的 RC network 的延迟,节点 capaci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简单的加。
通常一个 net 在 place & route 后分成几段,每一段都是一个 RC network。
top 中 ...

感谢回复。
我也知道不是简单加的,想知道由spef的RC值到最后timing report上反应的cap值这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B(2021-04-26):
hello,楼主。我这边跑pt显示block和top,相连的那些net没有反标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lo,楼主。我这边跑pt显示block和top,相连的那些net没有反标是什么原因

PT跑的是top的还是block的?检查以下SPEF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