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管脚分配求助

楼主(2020-10-15):
各位大神,我用下列语句赋值:
    assign clk_o = clk_i;
    其中clk_i在xdc中设置为pulldown,在上电完成后,如果clk_i不接信号的话,clk_o总是为高,不知为何?请大神指点

网友:
看看fpga inplemnt后的布局布线图,看看内部电路咋连的。

楼主:
输入、输出分别有一个IBUF/OBUF,其他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