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语法

楼主(2020-10-15):
请问:
在DRC中有如下一句语句,有没有办法使其只在指定范围起效

connect m1 po by ct

我希望此connect 只在检查某几条DRC 时有效。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检查特定的规则,例如高压连线的规则?

网友B:
办法有很多,比如你加判断
ifdef xxx
connect xxx
rule 1
rule 2
#endif
那就是必须进入这个判断后才会做connect 然后检查你需要check 的rule

或者在前后加disconnect 比如
disconnect
connect
rule 1
rule 2
disconnect

不过这样会破坏其它的连接关系。
或者干脆把这几条拿出来,重新写一个drc rule, 不要和其它rule 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检查特定的规则,例如高压连线的规则?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有很多,比如你加判断
ifdef xxx
connect xxx

ifdef  一旦进入,后面的语句 connect 都会起效吧。我不希望后面也起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def  一旦进入,后面的语句 connect 都会起效吧。我不希望后面也起效。

那你就单独写吧,保险点,无非是多run 一遍DRC的事情,实在不行还能再写个脚本自动run
因为connect 和disconnect 都是全局的,这个语法规定的没办法
一旦你用了disconnect 那后面就必须重新connect 这个影响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如果指定某些连线的特殊规则,或者通过连线对某些器件定义特殊规则,可以在你要指定的连线上定义一个label这样应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不会影响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单独写吧,保险点,无非是多run 一遍DRC的事情,实在不行还能再写个脚本自动run
因为connect 和dis ...

就是想找找有没有其它办法。感觉run 两次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