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型整流器(RF-DC)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10-15):
小弟最近在搞差分整流器的仿真,将一个输入的交流信号转换成直流信号。在做阻抗匹配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如图1所示,port电源的工作频率为1G Hz,工作功率为0dbm(1mW),PORT电源的内阻为50欧姆。中间用cadence库里面的理想balun器件将PORT电源的输出电压VF转为+VF/2和-VF/2.我用L型匹配网络做完阻抗匹配后,做了SP的仿真并观察反射系数S11,从图2可以看到反射系数S11为-43dB,是很低的。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是阻抗匹配的。port此时的输出功率应该近似为0dbm(1mW),但是,我对电路做了0-10u的瞬态仿真,用图3的Pin公式大概算了一下PORT电源的输出功率,可以发现输出功率很低,只有16uW(可以看图4的Pin)能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问题出在哪儿吗 是我计算功率的公式用错了吗?

图5电路的各节点的输出电压(电源输出端、整流器的上方电极(+)、电源输出)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图3

图3
图3

图4

图5

图5

图5

网友(2021-01-13):
想问一下你这个输入功率最后公式是这样算吗?我最近也有这样的疑虑,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