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用sentaurus仿真SiC-JBS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0-10-15):
大佬们好,最近在仿真SiC-JBS二极管的时候,当我使用sdevice中关于肖特基接触的命令时,当我把Schottky WorkFunction改为5.35时仿真击穿特性可以出来,但我改为Schottky WorkFunction=4.33时就出现不收敛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Electrode {
           { Name="Anode"  Voltage= 0.0 Resist= 1e13 Schottky WorkFunction= 5.35 }

           { Name="Cathode" Voltage= 0.0 }
}

楼主:
自顶,别沉啊

网友(2021-01-30):
楼主解决了吗?我在仿真SiC SBD的终端结构,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