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仿真请教(小白)

楼主(2020-10-15):
questasim仿真

class Transaction;
        logic[31:0] addr,crc,data[8];
        function new(logic[31:0] a = 3,d = 5);
                 addr = a;
                 foreach(data)
                         data
= d;
         endfunction
endclass

initial begin
        Transaction tr;
        tr = new(10);
end

system verilog 绿皮书直接摘抄的  编译报错near "initial":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nitial, expecting class.

楼主:
应该是foreach(data[i]) data[i]=d;写错了

网友:
看报错啊……去查查initial用法吧……还有书上的代码注意前后联系,不是单独拿出了一块代码就去跑……建议先熟悉verilog和sv基本语法再去照着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看到全代码,外面有套一个 program大壳吗?

网友:
initial 须包含在 program 或者 module块中

网友:
建立一个program或者module,再在initial中声明对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