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请教

楼主(2020-10-15):
class Transcation;
        static int count=0;
        int id;
        function new();
                id = count++;
        endfunction
endclass
Transcation t1,t2;
initial begin
        t1 = new();
        t2 = new();
        %display("Second id =%d,count=%d",t2.id,t2.count);
end

使用questa仿真,报错near "initial":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nitial, expecting class.

网友:
或者把你这些代码全部放到program或者module中,或者把class定义放到一个文件,把initial放到program或modulr中。

网友:
initial 只能写在modul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