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延时与输入信号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0-10-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由反相器构成的延时链,通过仿真发现其延时随着输入信号频率增加而减小,但是一般的反相器延时公式并没有体现频率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新人回答,延时是RC的体现,C不是和频率相关的量吗?

网友B:
你所说的延时公式,假设了输入信号是阶跃信号。
对于方波,延时和输入信号周期无关,只和上升下降沿有关。
延时是和频率有关的,比如对一阶RC网络,输入角频率为f的正弦波,则其延时为其相位延迟,
可以算出=1/f * arctan(2pi f RC),是随频率增加减小的,
因此上升下降沿越陡峭,反相器延迟越小。

网友C:
VDD给了吗?VDD没给是会出现负的。

网友D:
或者你的上升/下降时间也是随频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延时是RC的体现,C不是和频率相关的量吗?

以前我也这没想过,但是频率改变的不是容抗么Cs,但是这里是容值C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给了吗?VDD没给是会出现负的。

谢谢您回复,我检查了一下电路没有问题,我感觉和其他楼说的有关,vpulse频率不一样,上升/下降沿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你的上升/下降时间也是随频率变化

确实,我检查了一下vpulse频率变化,上升/下降沿时间不一样;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时间是怎么影响反相器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延时公式,假设了输入信号是阶跃信号。
对于方波,延时和输入信号周期无关,只和上升下降沿有关。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大概明白了;再多请教一下,方波上升下降沿时间(陡峭与否)是怎么影响延时链的延时的?另外方波和正弦波为什么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特性呢,方波不也可以通过傅里叶分解变成多个正弦波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复,我检查了一下电路没有问题,我感觉和其他楼说的有关,vpulse频率不一样,上升/下降沿时间不一 ...

贴个网表来看看。我昨天说如果vdd不加会出现类似情况是因为我以前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网表来看看。我昨天说如果vdd不加会出现类似情况是因为我以前这么干过。
...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周末没去实验室,没看电脑。我用的cadence原理图仿真,没用spice,电源那里给了1.2V电压。我后来控制了一下rise time,发现延时跟频率没关系了,您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
延迟和电流和电容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周末没去实验室,没看电脑。我用的cadence原理图仿真,没用spice,电源那里 ...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哪里设置错了,所以我说看看网表。cadence也可以导出网表的。不知道你之前设置的上升下降时间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2021-04-28):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周末没去实验室,没看电脑。我用的cadence原理图仿真,没用spice,电源那里 ...

应该和频率无关吧,如果频率小于这个延迟,应该会被当成滤波滤掉了吧?

网友E(2025-02-11):
我最近做低压应用的时候,由于低压下的反相器的延迟较大,CK由环振产生,CK时钟跟CKB时钟之间的延迟较大,CKB由CK经过反相器电路得到的。CK跟CKB之间的相位便不是180度,这导致应用CK和CKB的电路出现问题,不知有什么简单方法减小?

网友F(2025-07-07):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做低压应用的时候,由于低压下的反相器的延迟较大,CK由环振产生,CK时钟跟CKB时钟之间的延迟较大,C ...

可以做一个单转差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一个单转差分电路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