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约束问题

楼主(2020-10-17):
请问大家,跨时钟域或者说是异步时钟之间应该如何约束呢?直接设置async group或者false path可以吗?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有些跨时钟域处理电路(例如DMUX或者FIFO)其两个跨时钟域的信号直间其实是有关系的,拿大家比较熟悉的FIFO为例,wen和data实际上是先将wen从clka同步到clkb(可以理解为打两拍),clkb中收到打拍后的wen后再去clka中采data,如果wen和data从clka到clkb都设置为false path则可能data路径比wen长很多,这样可能在clkb中还没采到data就开始使用了,从而导致错误。
所以,这种跨时钟域的情况到底该如何约束?

网友A:
"实际上是先将wen从clka同步到clkb(可以理解为打两拍),clkb中收到打拍后的wen后再去clka中采data,如果wen和data从clka到clkb都设置为false path则可能data路径比wen长很多,这样可能在clkb中还没采到data就开始使用了"

data 的延时一般不会超过两个 clkb 周期。 如果想把 data 的 delay 控制得小一点,可以加个 set_max_delay。
一般发送端要用 flop hold data, 直到确定接收端读取了 data, 再换下一个 data。 通常是 tx --> data_valid+data --> rx,  rx --> ack --> tx 这种握手。
FIFO 通常不会同步 WEN。 通常是同步 write pointer 到 read clock domain 或反过来。 通过比较 pointer, 决定是否有数据在 FIFO 里需要读出。 避免 FIFO overflow, underflow, 这些是设计思想的问题,不是单纯的 timing constraint。
好的设计,是好的思想 + 好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先将wen从clka同步到clkb(可以理解为打两拍),clkb中收到打拍后的wen后再去clka中采data,如果w ...

多谢回复!

1.
“data 的延时一般不会超过两个 clkb 周期。”
请问这是需要通过添加约束来实现不会超过两个clkb,还是说在不额外添加约束的情况下、即使PR在最差的情况下也一般不会超过两个clkb?

2.
"如果想把 data 的 delay 控制得小一点,可以加个 set_max_delay。"
请问您是在项目中用过这种方式?我也有看到有说可以通过在CTS阶段通过起点create clock,在各自终点设置stop pin来平衡相关信号的延时差的。不知道业界比较通用的方式是哪一种?

3.
“FIFO 通常不会同步 WEN。 通常是同步 write pointer 到 read clock domain 或反过来。 通过比较 pointer, 决定是否有数据在 FIFO 里需要读出。 避免 FIFO overflow, underflow, 这些是设计思想的问题,不是单纯的 timing constraint。

好的设计,是好的思想 + 好的实现。 “

您说的对。FIFO不同步WEN,而是通过将pointer进行gray码转换->同步到对端时钟域(一般是打2拍或3拍)->对端将gray码转换为pointer->从源时钟域进行数据的读写。设计思想这一块我没有太大疑问,我现在就是不太清除在好的设计思想上的好的实现该如何实现。其实就是我的第1、2点疑问,我想知道业界一般如何来做。

多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

关于1, 2, 通常不加约束,PR 工具即使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延迟超过两个周期。 PR 后 report_timing -unconn 确认一下。
有的设计会要求 balance 两个信号之间的相对延迟,用 set_data_check。 这个约束用的少,工具不一定都能处理好,要仔细查一下。 需要用到 set_data_check 的情况其实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1, 2, 通常不加约束,PR 工具即使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延迟超过两个周期。 PR 后 report ...

“ PR 后 report_timing -unconn 确认一下。”
最后有办法确认一下就好,但是report_timing好像没有-unconn选项,是您写错了?如何确认最后的结果麻烦您再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 PR 后 report_timing -unconn 确认一下。”
最后有办法确认一下就好,但是report_timing ...

抱歉,确实是我敲错了,应该是 report_timing -unconstrained ...  半夜发帖有点糊涂。
谢谢您指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确实是我敲错了,应该是 report_timing -unconstrained ...  半夜发帖有点糊涂。
谢谢您指出错误 ...

report_timing好像也没有-unconstrained选项
不过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通过report_timing报出这些unconstraint的CDC路径,可以用最基本的report_timing -from clka -to clkb。如果要报出任意两个时钟域之间的路径则可以用report_timing -from [all_clocks] -to [all_clocks]。这样可以看到任意两个时钟之间的最大的delay,确认其不会大于两个-to的clk就可以了。

最后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