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et_input_delay设置

楼主(2020-10-17):
MCU发过来的SPI时序:
经过FPGA布线后时序产生偏移:

mosi相对sclk滞后了,现象是发送一个地址0x02,抓数据显示是0x01;是否能通过set_input_delay约束好呢?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写这个约束?

上级器件TCO=2ns左右,板级延时0.135ns,源同步;

楼主:
MCU发送的时序:

楼主:
FPGA接收到的时序:

网友:
主要参考如下链接
https://blog.csdn.net/chuoshumi7080/article/details/107805823

另外可以打开design后有个edit timing constraints界面也可以按照提示添加你的约束语句
为了验证约束语句是否有错误,在下方的tcl console可以直接输入你刚才编辑好的约束语句回车,然后vivado会执行此条语句(前提是打开了synthesised design or implemented design)

网友A:
可以设置input_delay让工具优化下。也许对你来说够用了,也许不够用。也不知道你的spi slave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同步的可以可以提高下你的系统时钟,或者你ip没处理好。异步的话正常时钟和数据延迟差不多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延迟,也不知道你的截图的波形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你spi mode两边没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input_delay让工具优化下。也许对你来说够用了,也许不够用。也不知道你的spi slave是同步的还是异 ...

异步的,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显示确实是模式二,并且信号质量很好,不知道为什么进入FPGA会有那么大的延时,我也想不通,我把时钟反相是能正常工作的,意味着数据滞后180°,不知道该怎么约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