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检查是在什么软件中用什么命令进行的

楼主(2020-10-17):
在innovus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ormal

谢谢,想问一些做后端pr工程师,voltus,caliber,pt,strc,conformal,这几个软件都得掌握吗

网友:
Cadence
Genus, Innovus, Tempus, Voltus, PVS DRC/LVS, Quantus, Conformal, Modus, Virtuoso Layout XL if it's analog on top flow

Synopsys
DC, ICC, PT, PTPX, (not sure which Synopsys tool does DRC/LVS), StarRC, Formality, Tetra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