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DC出现问题

楼主(2020-10-17):
写了一个rtl代码,跑DC之前check_design发现出现了警告
warning:input port    "clk" drives wired logic; the port direction may been specified incorrectly.
各位有了解的嘛?

网友:
还是贴一下代码吧……这没办法确定。可能是wire型的写到always里面了?或者写到等号左边的wire定义成输入了?

楼主:
额额额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