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S仿真时,always列表里的信号明明没有变化,always块里面的信号却变了

楼主(2020-10-18):
用VCS仿真,Verdi看波形
always块的敏感列表是SCLK和RST,里面是移位寄存器,有一个时刻这两个信号明明没有变化,里面移位寄存器的值却发生了变化。
其中SCLK的赋值语句是:assign SCLK = clk_en & CLK;
我发现在那个变化的时刻clk_en发生了变化,但其实SCLK并没有变化呀,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
感激不尽
这个最上面是SCLK,第二行是clk_en,第三行是CLK,第四行是移位寄存器,可以看到在白线的时刻数据发生了变化,但是SCLK的值并没有改变

网友A:
clk_en是CLK domajn嗎? 把code貼出來看

网友B:
把glitch打开,你看看有没有glitch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en是CLK domajn嗎? 把code貼出來看

clk_en是在这里进行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litch打开,你看看有没有glitch就知道了

请问这个在哪里打开呀?

网友C:
"其中SCLK的赋值语句是:assign SCLK = clk_en & CLK; "

这样做是铁定有 glitch 的。
加个 ICG。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
你的clk_en在delta时刻发生了1->0->1的跳变

另外门控时钟不是这么写的,你这代码不出问题才奇怪,你写门控时钟的时候需要用锁存器去避免glitch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SCLK的赋值语句是:assign SCLK = clk_en & CLK; "

这样做是铁定有 glitch 的。

这个具体怎么加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
你的clk_en在delta时刻发生了1->0->1的跳变

谢谢啦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加啊

网友E:
always @(negedge SCLK)
clk_en1 <= clk_en;

assign SCLK = CLK & clk_en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怎么加呢?谢谢

ICG 可以直接 instantiate.  #10 楼加个 negedge flop 锁存一下也是可以的。 如果库里没有 ICG,加个 negedge flop 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ways @(negedge SCLK)
clk_en1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G 可以直接 instantiate.  #10 楼加个 negedge flop 锁存一下也是可以的。 如果库里没有 ICG,加个 neg ...

库里有ICG,但是我compile_ultra -clock_gate的时候,综合出来的是一个锁存器加一个或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库里有ICG,但是我compile_ultra -clock_gate的时候,综合出来的是一个锁存器加一个或门
...

这种设计中直接指定的 ICG 需要在 RTL 里例化,再加上 dont_touch,这样综合软件就不用去 infer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中直接指定的 ICG 需要在 RTL 里例化,再加上 dont_touch,这样综合软件就不用去 infer 了。

是需要把数字库里的verilog文件里的那个ICG的module在自己写的代码里例化吗?
这样进行前仿的时候也需要把数字库里verilog文件吃进去吧,前面加一个-v
有一个(CKLNQ)Positive-edge gated clock和一个(CKLHQ)negative-edge gated clock,不知道怎么选
综合的时候,dont_touch这个module的四个端口吗?
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需要把数字库里的verilog文件里的那个ICG的module在自己写的代码里例化吗?
这样进行前仿的时候也需要 ...

是的,在自己的 Verilog 里例化库文件的 ICG
是的,仿真要加库 Verilog, 加 -v
比较一下两个 ICG,选 CLK 低电平让ICG EN 通过,CLK 高电平锁住 EN
综合时 dont_touch 这个 ICG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自己的 Verilog 里例化库文件的 ICG
是的,仿真要加库 Verilog, 加 -v
比较一下两个 ICG,选 CLK  ...

这个ICG选ICG有什么说法吗?
是按照时钟的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来选吗?
还是按照与逻辑产生门控时钟还是或逻辑产生门控时钟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自己的 Verilog 里例化库文件的 ICG
是的,仿真要加库 Verilog, 加 -v
比较一下两个 ICG,选 CLK  ...

我现在改成了或逻辑,下降沿有效

楼主:
我看了一下SMIC55和TSMC180两个数字库各自的两个ICG的真值表,使能信号都是1,分上升沿取值还是下降沿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