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射频微电子-PA基础问题

楼主(2020-10-18):
拉扎维-射频微电子第12章的第二页,为什么M1打开的时候,流过电阻的电流是-IL1呢?

网友A:
正的IL1表示经过电阻流向地,负的就表示方向相反呗,。因为RL上面标的符号是上正下负,所以由下向上流的电流对RL来说就是负的,电压就是-IL1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的IL1表示经过电阻流向地,负的就表示方向相反呗,。因为RL上面标的符号是上正下负,所以由下向上流的电 ...

嗯嗯,方向和正负我明白。就是为什么M1打开之后,会有经R流向X的电流呢?M1刚关断的时候是因为把电感看成一个恒流源,通过电阻流向地IL的电流。为什么M1打开之后,会有通过电阻流向X的电流,是因为X结点的电压会变成负值吗?电流的绝对值为什么也是IL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方向和正负我明白。就是为什么M1打开之后,会有经R流向X的电流呢?M1刚关断的时候是因为把电感看成 ...

可否这样理解,其实就是个充放电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这样理解,其实就是个充放电的过程

嗯嗯,那为什么第二个阶段电流会限制在IL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那为什么第二个阶段电流会限制在IL呢?

是电容当作比较大,然后短时间内通过电阻进行放电的电流近似为恒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那为什么第二个阶段电流会限制在IL呢?

IL*RL也只是peak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IL*RL也只是peak voltage

嗯嗯,多谢您。那为什么电流最大是IL呢?

楼主(2021-01-20):
反向有电流应该是电容之前储存了电荷,但是为什么电流值仍然是IL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