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elding为什么一般用vss而不是vdd

楼主(2020-10-18):
如题

网友:
因为VDD是电源,电源肯定不如地VSS来的稳定,电源上通常会有毛刺,所以为了保护内部的关键电路不被couple,通常用VSS。

网友:
这就是谁更干净的问题,电源没有地干净,而且想把电源做干净难度很大。

网友:
因為課本交的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這樣用

网友:
哪有什么电源地,看你信号是相对什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