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ΔΣADC设计入门

楼主(2020-10-18):
各位前辈,我现在刚研一,导师主要做的是ΔΣADC这方面的,而且侧重于LTspice仿真。我也就学过模电数电和电路之类的。请问该如何入门这方面呢? 下载了一些资料,包括数据转换器什么的,然后现在在看拉扎维的mos集成电路设计。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先看看understanding这本书,有一些基础的概念以后可以跟着practical guide 做一些建模仿真感受一下。把建模做好了电路应该不是问题了。书在论坛里应该都搜得到。

网友B:
先看看sigma delta ADC的书,然后系统建模,再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understanding这本书,有一些基础的概念以后可以跟着practical guide 做一些建模仿真感受一下。 ...

好的,谢谢前辈。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sigma delta ADC的书,然后系统建模,再电路设计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
请问下系统建模的那书全称叫什么?真心求教,我也是刚学完数集模集就赶鸭子上架的adc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