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告中把所有的通孔都识别成AA了,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10-19):
DRC报告中所有通孔都报错了,报错的信息都是AA错误的描述,请问是哪里配置错了,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有没有在library manager里同时出现两个工艺的pdk库?你可以看看calibre的菜单下有个setup然后里面有个layout export set up的layer map file那一项是不是加载了别的pdk的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