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IP核内部保持时间违例怎么处理

楼主(2020-10-19):
用了一个FFT核,但是综合之后报了很多保持时间违例,但显示路径都是在IP核内部,有一个猜测是给IP核的CLK 偏斜过大同时IP核的输入数据到达过早导致的,但是在数据输入端增加了组合逻辑之后并没有任何改善,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调节时钟树,尽量使用global时钟

网友B:
16ps的保持时序违规在布局布线阶段能被优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时钟树,尽量使用global时钟

是用的全局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s的保持时序违规在布局布线阶段能被优化掉

是的,布线之后可以优化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综合之后会报出IP核内部的时序违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布线之后可以优化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综合之后会报出IP核内部的时序违例。
...

数据到达太快了,或者时钟到达太慢了都会导致保持时序违规

网友C:
楼主,你最后怎么解决了呀,IP核内部的时序路径违规感觉无从下手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IP核输出到寄存器的路径也会报告时序违规,这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最后怎么解决了呀,IP核内部的时序路径违规感觉无从下手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IP核输出到寄存器的路 ...

IP核内部的没有办法,就布线的时候才能优化掉,外部的就正常的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