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被测电路阻抗过大怎么办

楼主(2020-10-19):
被测电路阻抗差不多几十兆欧,示波器50欧/1兆欧,输出信号太小测不到,怎么办呢?
加缓冲器吗,缓冲器要如何选择,被测电路是低频,不太了解缓冲器知识。

网友A:
买个输入阻抗特别大的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当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输入阻抗特别大的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当buffer

精彩!我这就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