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PR的问题

楼主(2020-10-19):
最近遇到个问题,旧设计换新库的时候,在DC阶段报一条路径的timing,报告是no constrained。但是在把netlist和sdc文件读入encounter的时候再去报这条路径发现时序违例很大, phase shift 是负值,感觉有点怪异,求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这种一般是non_seq 的check,一般PR工具会有开关的。

网友B:
出现不匹配是不是你的sdc不对应,sdc中单位是不是有问题,phase shift不仅仅是负值问题,这个数值也太大了,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不匹配是不是你的sdc不对应,sdc中单位是不是有问题,phase shift不仅仅是负值问题,这个数值也太大了 ...

感谢回答,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新库中多了一些timing的check项,主要是non_seq_setup(hold)_rising和non_setup(hold)_falling的检查,在DC的时候检查这些的变量默认是关闭的。PR工具里面默认是开启的,而这些东西我又是不需要检查的,所以在PR工具禁掉就没有了。

网友(2021-10-08):
Hello,楼主,我这边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假如我想在dc里面打开这个选项,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non_seq 的check,一般PR工具会有开关的。

请教前辈,non_seq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non_seq是什么意思?

From Innovus Text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

不妨搜一下.lib,找non_seq.
下面是一个例子。这个一个同时带preset(SN)和reset(RN)的DFF。SN和RN是有timing要求的,不能同时active,会出现race condition。这里的non_seq代表了这样的timing要求。 因为related_pin不是clock,所以是non_seq类型。
  cell (DFFNSRX1) {
    area : 9.234;
    ...
    pin (SN) {
      direction : "input";
      related_ground_pin : VSS;
      related_power_pin : VDD;
      max_transition : 0.28;
      capacitance : 0.00041895;
      ...
      timing () {
        related_pin : "RN";
        timing_type : non_seq_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2x2) {
          index_1 ("0.008, 0.28");
          index_2 ("0.008, 0.28");
          values ( \
            "-0.175869, -0.0997803", \
            "-0.323921, -0.238477"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RN";
        timing_type : non_seq_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2x2) {
          index_1 ("0.008, 0.28");
          index_2 ("0.008, 0.28");
          values ( \
            "0.210001, 0.142192", \
            "0.352478, 0.278772" \
          );
        }
      }

通常PR还是要确认一下,RTL确实能保证RN,SN不会同时发生,才能disable掉non_sequential timing check。

网友E(2023-05-18):
引用 网友D:
From Innovus Text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

如果需要检查,请问使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检查,请问使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呢?

DC有timing_enable_non_sequential_check变量,默认为false,改成true就能检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C有timing_enable_non_sequential_check变量,默认为false,改成true就能检查了

你好,这个变量我已经找到,但是奇怪的是innovus 是不会报那些路径错误,切换到pt 就会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变量我已经找到,但是奇怪的是innovus 是不会报那些路径错误,切换到pt 就会了,不知道有没有 ...

Innovus应该也可以的,变量名字不一样,timing_disable_nonsequential_check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变量我已经找到,但是奇怪的是innovus 是不会报那些路径错误,切换到pt 就会了,不知道有没有 ...

你好,我也是pt才出现,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Innovus应该也可以的,变量名字不一样,timing_disable_nonsequential_checks

请问jake大佬,我也是inn没有该问题,但是PT出现了 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jake大佬,我也是inn没有该问题,但是PT出现了 应该如何解决呢?

Innovus有几个变量,建议查一下。

timing_disable_library_data_to_data_checks: 默认是false,意思是工具会查non_seq timing checks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默认是false,可能要改成true, enable clock propagation through preset clear pins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是pt才出现,请问解决了嘛

没有找到原因,暂时以pt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