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拉低一个输出的电压

楼主(2020-10-19):
我这LDO输出5V外加什么可以让他低于5V

网友A:
加一个低于5v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低于5v的大电流

感谢回复!!!可否在详细点说下具体放哪些

网友:
你是在验证你的LDO的驱动能力吗?

网友B:
理论挂个电阻或电流负载都可以,不知你是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挂个电阻或电流负载都可以,不知你是什么目的

就像看下吧输出电压拉低欠压锁定的触发是多少 。我加电流负载  加大了成负的加小了没反应  慢慢加 它电压不降低  水平向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看下吧输出电压拉低欠压锁定的触发是多少 。我加电流负载  加大了成负的加小了没反应  慢慢加 它电压 ...

做仿真直接输出加个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仿真直接输出加个电压源

这样也行啊,我去试试,多谢了!!!

网友C:
PMOS LDO的话,直接调LDO输入VIN<5,输出会follow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 LDO的话,直接调LDO输入VIN

是几百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