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pless LDO的PSR问题

楼主(2020-10-19):
图中右上的分图是典型的capless LDO的PSR波特图。主极点在放大器输出点(内部),次主极点在输出
在低频时候PSR受放大器影响,高频受次主极点影响。
为什么在中频会有一段接近0dB的平坦部分?此时EA没有放大倍数,输出级有放大倍数,不是应该放大电源噪声吗?应该如何分析此时的情况

网友A:
方便分享一下这个PPT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分享一下这个PPT吗?感谢!!!

这是路延开会经常用的ppt,他分享在微信公众号了。见水印

网友:
方便分享一下这个PP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路延开会经常用的ppt,他分享在微信公众号了。见水印

WHO CAN UPLOAD  ??

低压差稳压电源LDO芯片设计- 大大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路延开会经常用的ppt,他分享在微信公众号了。见水印

好的,谢谢!

网友:
看看这篇论文

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DO With High PSR at All Frequencies From 10 kHz.pdf

楼主:
我需要一些分析,不用改善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些分析,不用改善的方法

分析信号是怎么流动的就可以了。这里假设功率管为P管,运放负载管也是P管

对于PSR, 2条主路径和1个环路,主路径是通过功率管到LDO输出,副路径是电源到EA输出再到LDO输出,环路是就是一版环路分析的的环路。

对于楼主所说的平的接近0dB的这一段
当频率逐渐增高至EA增益接近1或更低时,环路失去作用,只剩下两条路径,EA输出即功率管PMOS gate跟随电源变化,PSR=1-rds/(RL//sCL+rds),由于此时频率还不够高sCL<<RL,故 PSR与频率无关,是“平的”
频率继续增高,则PSR曲线呈现-20dB/10倍频"下降”
频率再增高,则PSR=CL/(CL+Cds),也与频率无关,变成“平的”

网友(2021-04-28):
我先思考如何把瞬态特性提上去吧

网友C(2021-11-25):
引用 网友B:
分析信号是怎么流动的就可以了。这里假设功率管为P管,运放负载管也是P管

对于PSR, 2条主路径和1个环路, ...

请问为什么EA增益为1,功率管栅极就跟随电源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EA增益为1,功率管栅极就跟随电源变呢

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并不需要EA增益为1而是高PSR LDO需要PMOS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dGP/dVCC≈1),NMOS功率管栅极不随电源变化(dGN/dVCC≈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并不需要EA增益为1而是高PSR LDO需要PMOS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dGP/dVCC≈1) ...

明白您的意思。只是在分析PSR为0dB那一段,EA增益小于1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呢,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您的意思。只是在分析PSR为0dB那一段,EA增益小于1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功率管栅极跟随电源变化呢,是 ...

条件是输出电流或者功率管电流不变
(1)通过反馈环路,如果反馈环路A(S)>>1,则d(vg)/d(vcc)≈1
(2)当s=+oo时,电容分压决定了0<d(vg)/d(vcc)<1
(3)介于(1)和(2)之间时,d(vg)/d(vcc)不确定,与电路设计相关

网友D(2022-06-09):
引用 网友B:
分析信号是怎么流动的就可以了。这里假设功率管为P管,运放负载管也是P管

对于PSR, 2条主路径和1个环路, ...

请问一下,一个环路是指哪个环路?然后有相关的论文分析这个的吗,方便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一个环路是指哪个环路?然后有相关的论文分析这个的吗,方便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

PSR哪有环路啊,我也纳闷

网友(2025-01-07):
Gupta, V., Rincon-Mora, G. A., & Raha, P. (n.d.).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applications. IEEE International SOC Conference, 2004. Proceedings. doi:10.1109/socc.2004.1362447
这篇论文有PSR简化分析,解释了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