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电流

楼主(2020-10-19):
大家好,请问一下,我用spectre跑一个电路的话,是不是一定要预先添加要看的节点电流?不添加的话,跑完仿真好像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添加所有节点电流吗,谢谢

网友:
是的,先加节点

网友:
把所有节点点一遍

网友:
是的 都要点一边 试试鼠标全框起来有没有用

网友A:
spectre吗?51的话,outputs => save all(to be plotted下面那个)

Select signal to output(save)是保存节点电压,selected是只保存勾选节点,all是全部。

select device current(currents),这个是保存器件电流,all就是保存所有。

set subcircuit probe level(subcktprobelvl)是控制保存信号的层数,比如你只想保存最上面两层的信号,底层的比如逻辑门之类的内部节点不要,那就设一个2。

好多设置呢,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spectre吗?51的话,outputs => save all(to be plotted下面那个)

Select signal to output(save)是保存 ...

61的好像不行,有没有其他方法